位置控制

楼主(2012-05-26):
各位工控朋友们: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经验和看法。台达ES PLC 台达变频器 台达编码器 带刹车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一个原点接近开关。
如何达到位置控制最佳效果?控制方案以及怎样搭配合理?
相信自我!

网友A:
关键是你的精度要多少?

网友B:
不清楚
,如果是我就采用点动

网友C:
mark下,来等高人回答。我也有这方面的咨询,弯管机用

网友D: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等待回答。

网友E:
没什么精度 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目前国内的都是在0.1秒左右 那么你想一下0.1秒的反应速度你要停住电动机需要走多长跟你的电机运行速度有关系 所以这个问题不怎么好回答 不过我建议你如果你想用变频电机来定位 你还是省省吧就算你目前你调到你的要求 它工作也不会稳定的。

网友F:
主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G:
如果走固定长度定位,读编码器走多段速控制,应该可以

网友H:
一,减速
二,定位停机
三,直流刹车,

网友I:
PLC出脉冲给变频器(变频器需要带PG卡的)接编码器,接近开关接PLC,还需要一个编码器给PLC高速计数。我是这样用的。

楼主:
要求定位精度1.5内,要求不高,走完固定长度就行了。工艺如下:
第一段,开关按钮一按,电机走完设定好的圈数,如38.7圈,走完就刹车停止。此时再次按动按钮开关,电机反转,如2.1圈,同样走完停止。此时第三次按下按钮电机碰到接近开关复位。
相信自我!

网友J:
莱鸟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G:
有编码器,通过脉冲计数出位置应该很准,只是要通过编码器控制变频马达走高速---低速---定位这么一个过程。

网友K:
用AB变频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