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三菱A740-7.5KW变频器OC1故障

楼主(2012-05-26):
三菱A740-7.5KW变频器在电机与设备脱开时运行正常,拖动设备运行20分钟左右OC1报警并停止输出复位后又能运行20分钟左右,换一台变频器后运行正常了。请问大侠们这是变频器模块的问题还是检测电路的问题
Dengjiuhe

网友A:
负载问题等等,确定机械没问题,修改参数可以解决,但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B:
肯定是变频器模块的问题,不是报过电流吗,如果是过温很有可能是负载,过电流绝对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C:
找我们啊,我们专业维修三菱变频器 手机13771444240 QQ:746745516 正规公司
专业工控产品维修 :变频器/PLC/伺服/触摸屏。网站http://www.huanchengkeji.com
维修品牌:三菱、西门子、松下、普罗菲斯、欧姆龙、力士乐、汇川、英威腾、易能、 康沃、信捷、威纶、步科、昆仑通态。

网友D:
排除电机和线路以后肯定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E:
你的变频器是用在08机上的吧,根据你描述的现象,故障在机械方面很大,我经常遇到这种现象,大部分是压印辊筒铜瓦有问题,把瓦卸下来刮研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