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A740-160K-CHT变频器的矢量控制?

楼主(2012-05-26):
三菱FR-A740-160K-CHT变频器的矢量控制,那为高手知道在速度为0的情况下,转距可以保持多长时间?谢谢……

网友A:
起码也要零点几HZ吧。如果是被抱闸抱住,转不能也能有转矩的,保持到报过电流为止。从启动到过电流,这个时间不固定的,很短。

楼主:
我看上面写的好像是0.4hz,但是不知道最大可以保持多长时间?

网友B:
几个小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