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6):
比如16位 D0.0 D0.1 D0.2 D0.3...........D0.F 只要两个及以上的位ON 就输出报警,恳求各位帮帮忙 三菱Q的PLC
怎么样用一两句指令写

网友A:
LD  SM400
SUM D0 D100
AND>= D100 K2
OUT Y0

网友B:
不好意思,没用过三菱Q系列的,下面我写错了啊!当然,后面的程序是对的。
公司里好多进口设备都是欧姆龙的,输入输出都有小数点 0.0    0.1    0.2    0.3  .......0.15,没想到三菱也可以用,看来三菱也和欧姆龙学习了。

唉~~~~~
楼主什么意思啊!
D0.0 D0.1 D0.2 D0.3...........D0.F    是三菱什么系列的啊?我没用过。
还有,D1~DN 是数据寄存器,没有比较,怎么会有ON的状态啊!!

楼上的好象也不懂吧?
楼主提出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而你去回答了,但又回答错了,唉~~~~~~~~~~~~~~~
如果把 D 换成 M,那还可以试试。
ld m8000    (没用过Q系列的。)
sum k4m0 D100
ld>= d100 k2
out y0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C:
唉~~~~~
楼主什么意思啊!
D0.0 D0.1 D0.2 D0.3...........D0.F    是三菱什么系列的啊?我没用过。
还有,D1~DN 是数据寄存器,没有比较,怎么会有ON的状态啊!!

楼上的好象也不懂吧?
楼主提出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而你去回答了,但又回答错了,唉~~~~~~~~~~~~~~~
如果把 D 换成 M,那还可以试试。
ld m8000
sum k4m0 D100
ld>= d100 k2
out y0

真服了你

网友D:
一楼回答是正确的。看来你没看公共指令篇啊。他的是三菱Q系列里面的。

网友B:
Q系列 也不对啊!D3无法强制 ON 啊!
还是那句话,没有比较,D3 是无法ON 的啊!
再说,能输入 D0.1  ???
三楼的话啥意思?是我说错了?还是说对了?
错了,请指出来

  • 下载积分:+1(cailiang123) 真服了你
  •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E:
    一樓是對的
    D0.0 D0.1是可以輸入的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F:
    5楼的,建议你找本Q系列编程手册看看。
    在三菱Q和FX3U/3G中是允许将寄存器D的每一位当作继电器使用的。

网友B:
    试了N次,输不进
    单独可以输进去
    LD D0.5 就可以
    搞不懂了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B:
    还是7楼厉害
    一句话我就明白了
    D可以当继电器用的话,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既然可以当继电器用,那么 比较指令是不能写入了

    除了7楼,上面几位还是说不清楚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其实我想做 SFC程序中 比如被手动后S20和S26同时ON 了,恢复自动后会有问题,想请教两个ON后 怎么报异常
    我已经可以读出当前ON的值 但不知道是几个ON

楼主:
    2楼说的部分是对的  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