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请问信捷的OP325-S与三菱FX2NC-485ADP的通讯怎么设置

楼主(2012-05-26):
各位大哥请问信捷的OP325-S与三菱FX2NC-485ADP的通讯怎么设置 那位大侠可以给写个试验的程序 小弟在这特别感谢 急需各位的帮助

网友A:
用默认的设置就行了。

楼主:
大哥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啊
我的接线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
电阻是100欧的 RD等闪烁 SD不亮 是不是还需要什么模块 我的是FX2NC 485ADP+FX2NC-64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