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mr-es私服怎么接线,参数需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2-05-26):
我采用脉冲加方向模式,PP和NP分别接脉冲和方向。请问公共端接那根线(SG接得时24V-)
com端接24V-和24V+私服都没有反应。
大家说下这个私服为什么不转?是参数 的原因还是接线的原因

网友A:
p19-000e p21-0011 p41-0111 P3与P4电子齿轮按需要设置 CN1中1脚与2脚接24V+ 13脚与8脚接24V- 23脚接PLC脉冲{Y0} 25脚接PLC脉冲方向{Y4} PLC公共接24V-
下载积分:+5(zlc1210903) 热心助人

楼主:
今天试了下果断转起来了,起先我没转的原因是没有调成负逻辑。因为plc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所以应该调成负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