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6):
如题,谢谢

网友A:
楼主要买触摸屏可以找我,绝对高性价比,7-12寸均有现货,CPU:Intel ATOM D2700 2.13GHz;内存:DDR3 2GB;存储:SSD32GB(最大支持64GB);
RS232 x8,RS485 x1或2,CAN x1或2,RS232/RS485/CAN接口全部隔离,3G模块 x1,GPS模块 x1,WIFI模块 x1,GSM/GPRS模块 x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买触摸屏可以找我,绝对高性价比,7-12寸均有现货,CPU:Intel ATOM D2700 2.13GHz;内存:DDR3 2GB;存储:SSD32GB(最大支持64GB);
RS232 x8,RS485 x1或2,CAN x1或2,RS232/RS485/CAN接口全部隔离,3G模块 x1,GPS模块 x1,WIFI模块 x1,GSM/GPRS模块 x1

这么高端的配置要多少钱哪

网友C:
哇,英特尔凌动处理器都上了,不知者中触摸屏多少钱!要是程序编辑软件功能强大的话,估计会和平板电脑一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