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间接寻址问题

楼主(2012-05-26):
MOVD&VB200,AC1
MOVW*AC1,AC0
已知 VB200 12 VB201 34 VB202 56 VB203 78
为何只能传送VB200跟VB201里的数据到AC0
每个字节8位 二进制保存的话就是二个实数 双字传送不就是32位吗 应该传送的是12345678啊

网友A:
&VB200代表VB200所处的内存地址,而不是指VB200种存储的数值。
*AC1代表取出AC1 中存储的地址中的值。
因此,MOVW代表取出一个Word的内容,一个Word等同于2个Byte,因此取出的值是VB200,VB201。
对于指针来说,因为指针是一个无符号32位的结构,因此必须使用MOVD指令来传送地址。
Regards
INCD 呢

楼主:
谢谢非常清晰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