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6):
描述:发电机旁的蓄电池及充电机
描述:炸开的蓄电池
描述:炸开的蓄电池府视图
描述:使用的充电机
描述:使用的蓄电池
描述:炸开的蓄电池侧面
描述:炸飞的蓄电池红色盖子,充电机的夹子线绝缘层已完全烧掉
         厂里有一台40KW应急用的柴油发电机,供一台18.5KW的搅拌机及全厂照明使用,配2个12V 120AH的铅酸蓄电池,发电机难得用一回,因此要经常充电,每次充电20A的电流在需24小时才能充满。昨天早上开始充的电,今天中午去看时,发现蓄电池已经爆炸了,那场面好吓人,蓄电池红色的顶盖飞上天花板,再天花板上打了个印再掉到地上,蓄电池已炸得面目全非,充电器的正极输出线(6平方)绝缘层已完全烧掉,基本上看不到了。想想好可怕,要是当时就在旁边,那得吓个 半死。

网友A:
终于有看到有人把蓄电池给充(火暴)了,它会(火暴)掉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是免维护的需要参加稀硫酸或者蒸馏水,也就是里面掺加了这些液体所以在蓄电池充满电后会电解液体产生氢气和氧气,如果再加点意外情况(比如说蓄电池因为过充而升温又或者是两个电极接触不良产生火花什么地都能满足条件)就会是个(火乍)弹了。

网友A:
有两个字是敏感字发布上来只好拆分了发上来。
!!!

网友B:
大吃一斤啊,还是头一次见

网友C:
好吓人,第一次看到。

网友D:
电池的小盖上有一个小孔(共6个),使用前必需把它打通,在充电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氢气,如不及时的排出,内部压力会很大。再加上外界温度的影响,电池就爆炸了,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网友D:
还有你的充电器是否合格,现在好多的劣质的充电器,它输出的不是直流电。需注意。

网友E:
充电过程中有氢气和氧气冒出来,可能电极接触不良打火或者电池充电环境不好有明火或火星等原因造成。

网友F:
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G:
铅蓄电池冲电时会分解出氢气,所以冲电处一定要通风,防止氢气积聚,引起爆 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的小盖上有一个小孔(共6个),使用前必需把它打通,在充电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氢气,如不及时的排出,内部压力会很大。再加上外界温度的影响,电池就爆炸了,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电池的通气孔我保证是畅通的,厂里是高火险单位,这孔我通过几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的充电器是否合格,现在好多的劣质的充电器,它输出的不是直流电。需注意。

这个充电器的外壳接的是正极,我也正纳闷呢,不知道别的充电器外壳接的是正极还是负极。这个充电器我修理过,它采用的是三个全桥并联输出,除了变压器及过流开关,没有任何其它器件了。

网友H:
我见过一次,在发电机启动瞬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铅蓄电池冲电时会分解出氢气,所以冲电处一定要通风,防止氢气积聚,引起爆 炸

这是个制胶车间,通风条件还算可以的,只是这个车间的甲醛及胺水味相当浓,一楼是胺水,二楼是甲醛,发生电池爆炸这种事,我吓得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过充电

过充电也不至于会爆炸吧?

网友J:
太猛了,电流太大了吧

网友K:
(要经常充电,每次充电20A的电流在需24小时才能充满。昨天早上开始充的电,今天中午去看时),看你这描述你那电池早就老化不耐用了,早应该更换或者至少把电池内部的液体替换掉了,那样真的很危险,要是当时人在的话小命都没有了,我以前所在的厂用的是75KW的发电机,蓄电池也老是要充电而且充满一次电没发过几次电就打不了火了,直接拿去更换掉,还有就是发电机平时应该做好日常的维护与保养,我以前都是每周检查一次,不管停不停电每周都会开起来运行一会看看有没有什么故障,这样在停电的时候才能够确保安全。

网友L:
看来你不是专业的电工

网友M:
1、该蓄电池必然是国产货;
2、该蓄电池肯定是盗版货;
3、该蓄电池过充了;
4、该蓄电池肯定不是私人的;
5、该蓄电池地理位置:公司,非私人住所
6、肯定是个便宜货;

网友N:
只有一个原因,充电时未把盖子打开

网友O:
见识了
Dengjiuhe

网友P:
我在充电时每次都把上面的帽子取下来放在旁边,另外会安排人两小时做一次巡视,且保证四周通风。我估计你这里可能不通风氢气挤得太多了再加上接线可能不是很规范打火引起的爆炸

网友Q:
充电机充电电流太大,电压太高呗。

网友R:
平时维护工作做好了吗?是要加稀硫酸和蒸馏水的

网友S:
冲电器不好电冲好了也不断开,还一直在冲

网友T:
值得深思的事件

网友U:
先打开盖子,把夹子夹好,再开起电源,注意通风,经常看看注意温度。

网友V:
第一次见到电池爆炸后的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经常充电,每次充电20A的电流在需24小时才能充满。昨天早上开始充的电,今天中午去看时),看你这描述你那电池早就老化不耐用了,早应该更换或者至少把电池内部的液体替换掉了,那样真的很危险,要是当时人在的话小命都没有了,我以前所在的厂用的是75KW的发电机,蓄电池也老是要充电而且充满一次电没发过几次电就打不了火了,直接拿去更换掉,还有就是发电机平时应该做好日常的维护与保养,我以前都是每周检查一次,不管停不停电每周都会开起来运行一会看看有没有什么故障,这样在停电的时候才能够确保安全。

这蓄电池是早该换了,一个月要充3次电,领导心痛钱才没有换,只是没有想到它竟会爆炸,这次不换不行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D:
电池的小盖上有一个小孔(共6个),使用前必需把它打通,在充电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氢气,如不及时的排出,内部压力会很大。再加上外界温度的影响,电池就爆炸了,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也不排除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M:
1、该蓄电池必然是国产货;
2、该蓄电池肯定是盗版货;
3、该蓄电池过充了;
4、该蓄电池肯定不是私人的;
5、该蓄电池地理位置:公司,非私人住所

1国货怎么了?
2是否盗版这个不清楚,
3过充电是免不了的,
4当然不是我的,
5那是当然,
6确实是个便宜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只有一个原因,充电时未把盖子打开

这世界有几个人充电时把盖子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充电机充电电流太大,电压太高呗。

20A的充电电流不算大,26V的电压不算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平时维护工作做好了吗?是要加稀硫酸和蒸馏水的

蓄电池的电解液是到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来你不是专业的电工

头一次有人说我不是专业电工
tqtji

网友X:
还是第一次看到 呵呵 学习了

网友Y:
看图片好像是电池缺电解液造成极板短路,造成在充电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氢气,电池的通气孔派不急导致。

网友Z:
引用 网友D:
电池的小盖上有一个小孔(共6个),使用前必需把它打通,在充电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氢气,如不及时的排出,内部压力会很大。再加上外界温度的影响,电池就爆炸了,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网友AA:
这件事值的大家注意!本人也是第一次见到啊  吓人

网友AB:
      对铅酸蓄电池充电有严格的规定,看来你对蓄电池并不了解,对蓄电池来说,国家和制造企业规定的充放电电流为额定容量的1/10。容量为120AH的蓄电池它的充电电流应不得大于12A;另外你的充电机没有稳流输出,只是单纯的脉动电流,随外电压的升高或降低输出电流是不稳定的。
   蓄电池发生爆炸其主要原因有蓄电池温升过高,充电电流过大造成温升过快,且没有降温措施引起壳体膨胀而爆炸;大的充电电流使氢气大量积聚而爆炸;壳体膨胀使内部铅板短路,过大的自放电流引爆氢气;充电期间溢出的电解液造成正负极极柱短路。
   根据你的描述,主要原因是充电机无稳流输出,选用了过大的充电电流,引起壳体膨胀使极板短路(旧蓄电池因充放电脱落的铅粉),大的自放电电流进一步引起充电机输出电流升高,引燃输出导线,引燃的导线瞬间引爆周围大量积聚的氢气(包括自放电引爆壳体内积聚的氢气)。
   所以,以后给蓄电池充电时,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充电电流不得大于额定容量的1/10,选用有稳流功能的充电机,蓄电池要保证通风良好的场所使用,充电时蓄电池要有降温措施,不得使用有破损的电缆,正在充电的蓄电池周围10范围内不得有明火。
  • 下载积分:+5(dl2006)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5(youzida_121) 优秀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Y:
    看图片好像是电池缺电解液造成极板短路,造成在充电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氢气,电池的通气孔派不急导致。

    单从图片也能看出电池是缺电解液???

网友AC:
    定期维护,检测电池。储能低于新品60%建议换新

网友AD:
    20A电流充24小时  不撑死它,撑 火暴它才怪!

网友AE:
见过,做工作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AF:
过冲了吧!我以前也碰到过,当时是稳压器烧毁了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AG:
引用 网友B:
大吃一斤啊,还是头一次见
楼上的兄弟,哥哥我弱的问一句“牛今天排污了?”呵呵~

网友AH:
肯定没有把电池的小盖子打开,氢气爆了

网友AG:
引用 楼主:

头一次有人说我不是专业电工

一般高级电工都有这种毛病:想向人请教,但是往往不虚心,对别人的建议不屑一顾,人家说什么他都说会了、懂了,然后再找出一千个理由想把人家驳回去!哎,这辈子最害怕碰到“高级电工!”

网友AI:
学习了看来我得好好管理下我手上的两台发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