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6):
今天遇到了一个很诧异的问题,还望有经验的师傅指导指导。
同一台机器之前是用的CQM1H-CPU11的PLC,现在更换为CP1E输入36点输出24点的PLC,具体型号PLC上面没有标明。。。。
现在就是按掉急停,然后在两秒之内弹开急停,用CQ的机台不会按照原来的动作进行下去,而CP1E的在两秒之内弹开急停还会按照原来的动作进行下去,有些诧异。。。
第一:程式可以说没有问题,程式里面也没有用到保持的继电器。
第二:按掉急停是断掉PLC的电源
这就相当于CP1E的在短时间内是会断电保持功能么?还是CP1E的CPU反应时间没有CQ的的快?还是另外的原因。。。第一次用CP1E的PLC,求高手解释。。。。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CP1E断电两秒,电源板的电还没放完吧,试一下断电十秒以上,还能不能继续保持以前的运行

楼主:
CP1E断电两秒后机台就恢复正常,不会按照原来的动作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