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5-27):
公司是新装修的。董事长办公室插座老跳闸最近跳了以后就推不上了,用万用表量三根线都没短路就是推不上闸。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A:
如果跳闸的开关是有漏电保护的,哪可能的原因是漏电,不是短路。

网友B:
是漏电开关吗?漏电了吧

网友C:
把线拆开用摇表检测,看是否有漏电。

网友D:
应该是零线接地了。用摇表测一下

楼主:
就接一根火线都跳闸开关不带漏保

网友E:
可能是漏电开关坏了。

楼主:
火线和零线地线量都没短路

网友F:
开关坏了呗。

网友G:
先找个开关换了试试,前段时间我在公司碰到一空开,在不通电的情况下都推不上

网友H:
先找个开关换了试试

网友I:
把出线拆掉看还跳不跳,还有就是有些击穿现象是万用表量不出的,得用摇表。再有你现在的开关肯定已坏了。

网友J:
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K:
结果怎么样?

网友L:
先找个开关换了试试吧。

网友M:
奇怪的问题奇怪的解决办法,让董事长换办公室.

网友N:
是空气开关坏了吧。

网友O:
一句话;开关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结果怎么样?
他妈的黑心装修工两头套紧钉管中间没套,刚好中间没套的那部分有个地方破皮碰到钢筋龙骨上短路。所以在两头用万用表都量不出短路,但就是推不上,换开关也不行
我也干了十几年维修了装修房子机器配线,电路设计都做过自认为小有成就没想到给黑心老板耍了
看来还要继续奋斗

网友P:
先换个开关试试,再检查是不是装线过程中线破了皮

网友Q:
先把开关下端的线取了,看能否合上就知道是哪里的故障了

网友R: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S:
装修工故意把老板办公室搞成这样的哦

网友T:
用分段检查法,可能是装修的时候那里的电线被弄伤了。

网友U:
开关坏了

网友V:
各位分析原因很透彻

网友W:
1、他牛,你更牛。让董事长换个办公室算了!
2、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