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7):
刚修完一台设备,SEW的变频器,设备上的一台电机只能正转,给变频器反转指令后还是正转,干脆把输出侧三相线翻一下,还是只能正转,弄来弄去只能正传,这是怎么回事?各位大虾来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换个电机试一下。搞不好是变频器设置的参数不正确。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参数错误

网友C:
是不是设置禁止反转而变频器又有检测旋转方向的功能?
另外,你检测下电机有没有缺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设置禁止反转而变频器又有检测旋转方向的功能?
另外,你检测下电机有没有缺相?

同意3楼的说法,应该是反转被禁止,只能正转啊。

网友E:
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F:
不会吧,电机线交换也是正转?

网友G:
转速正常吗?会不会缺相了?

网友H:
望楼主找到问题的根源后,在论坛上说明一下,不要解决了问题后就消失的看不到人了
调换了差分编码器的A+A-B+B-的接线,再重新上电就行了

网友I:
是不是220的电机?

网友J:
多大的电机如果是小功率的电机你换了输出线那可能是缺相,也很可能是反转被禁止了

网友K:
想知道最后结果!

网友L:
会不会缺相了?

网友M:
楼主看下是否设置禁止反转了

网友N:
是不是反转禁止了,变频器的设置

网友O:
如果参数没改就看看电机发热严重吗,有可能是缺相
tqtji

网友P:
变频器设定了 不要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Q:
楼上说的对啊。直接接上三相电不就知道原因了吗

网友R:
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改变输出线是没有用的。

网友S:
楼主说了电机相线也换相了还是只能正转,可以不用考虑变频禁止反转功能了,楼主还是检查一下电机吧。如果楼主没换错电机相序的话就真的很奇怪了,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换的是电源的相序,那样经过变频器是改变不了电机的转向的,低级错误也不可能啊。
调换了差分编码器的A+A-B+B-的接线,再重新上电就行了

网友T:
怎么会这样呢?是380V电机吗?

网友U:
大概原因大家的说的差不多了 期待最后的正确答案
调换了差分编码器的A+A-B+B-的接线,再重新上电就行了

网友V:
有点想不通
调换了差分编码器的A+A-B+B-的接线,再重新上电就行了

网友W:
如果三项电机缺项,通电后在负载轻的情况下,转向是随机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R:
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改变输出线是没有用的。
就变频器来说,改变输出线也不能改变电机转向???

网友Y:
你没接反转信号,或者设置了禁止反转的参数!

网友Z:
是变频器设置的参数不正确。

网友AA:
楼主,有的变频器设置了禁止反转后,你改电机的线是起不了作用的,有的变频器你改输入都不行的,有的改输入可以~~~~~好一些的变频器都有这些功能的,不管你怎么接线,都是正转,可以设置的

网友AB:
10楼说的有道理;变频器如果设置准确的话;如果是1kw左右的小功率电动机;那么有1相匝间短路或者缺相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AC:
呵呵 不可能吧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牌子的,可能是你参数没设置正确,或者掉相了

网友AD:
请楼主公布结果
调换了差分编码器的A+A-B+B-的接线,再重新上电就行了
永远的菜鸟

网友AE:
变频器设置的正转,你给反转指令还是正传

网友AF:
还是检查下电机吧。是不是缺相了。

网友AG:
想知道最后结果!
调换了差分编码器的A+A-B+B-的接线,再重新上电就行了
Dengjiuhe

网友AH:
支持25楼的说法,如果是用外接端子信号控制的,要把正转信号改到反转信号端子才行的。

网友AI:
我想三楼的说的对,反转没被禁止, 有检测电机方向的设备。
否则电机侧换线后,电机还是那样的方向在转。
检测信号给出的信号只能给出固定的转动方向。
绿色的微笑

网友AJ:
最后答案呢楼主
调换了差分编码器的A+A-B+B-的接线,再重新上电就行了

网友AK:
变频器有问题,我也遇到过一台皮带机DCS控制有时开启后自己变为反转,停止再开起正常,更换变频器试一下或用工频直接试车可以找出问题,一般为变频器控制板有问题。

网友H:
楼主的这个问题确实很少见,分析起来无非就是电机故障,或者变频器故障。再或者,电机的进线换过来换过去,换的是同一相(我不知道怎么表述这个专业的词),我有几次就换过来,换过去,还是以个方向转,原来是那三根线都是同样的颜色,搞不清楚是哪一边了。做这个行业,无奇不有,遇事要淡定

网友AL:
不接变频器能反转吧?

网友AM:
变频器参数设定只能正转,输出端换相序还是正转?我不大相信,明天上班一定试试看究竟是不是这样

网友AN:
想知道结果,楼主还没处理好吗?
调换了差分编码器的A+A-B+B-的接线,再重新上电就行了

网友AO:
请楼主改变一下变频器的输入端的相序试试,我遇到的变频器牌子忘了,如果不改变参数,有的是改输入端相序,有的是改输出端

网友AP:
设置禁止反转了
!!!

网友AQ:
就算变频器设置了禁止反转,那调变频器输出的三根线的其中两根应该可以改变电机转向吧???我赞同电机有缺相的观点!!

网友AR:
路过。。。
不断向前

网友AS:
不可思议···········

网友AT:
百分百缺相,我碰到过

网友AU:
[s:26进来学习了。
QQ76214024

网友AV:
应该是缺相吧,不然没道理

网友H:
刚接到电话,一台电机也是单向转,不能反转了,初步判断是编码器断了几根线(5根线)断了1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要确定每一根线的功能。过会儿去现场看看

网友AJ:
还没解决问题吗
调换了差分编码器的A+A-B+B-的接线,再重新上电就行了

网友AW:
期待最终结果
调换了差分编码器的A+A-B+B-的接线,再重新上电就行了

网友AX:
此变频器有相序检测功能,如果变频器设置了禁止反转,那么你就是调换三根输出线也是没有用的。

网友AY:
应该是反转被禁止了 我也遇到过

网友AZ:
变频器问题吧
换线还是一个方向转

网友BA:
有可能变频器设置禁止反转

网友BB:
我试过施耐德的变频器要改电源入电相序才能改相序改变电朳运转方向。可能是设置了禁止反转

网友BC:
像是电动机缺相了。
huailin

楼主:
最近忙一直没有上网,问题当天就解决了,调换了差分编码器的A+A-B+B-的接线,再重新上电就行了

网友G:
楼主在第一次问问题的时候要说明是闭环控制的。带编码器的当然不一样的。

网友BD:
参数禁止要么找参数在设置,要么你关机一下,在指示灯熄灭在开启。

网友BD:
要么你关机一下,在指示灯熄灭在开启。

网友BE:
问问题时记得说清楚是具备什么功能的设备不然真的是心有力而又力不足啊

网友BF:
学习了。期待最终结果。。

网友BG:
两种原因:1变频器参数设定不对,恢复出厂设定后重新输入看看
2电机是220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