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跑完指定数量脉冲后,过一会怎么会往后退一点

楼主(2012-05-27):
伺服电机跑完指定脉冲后,应该停在那不动啊,过了几秒钟怎么会往后退一点。不懂

网友A:
程序问题吧,或者是驱动器参数有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程序的时序问题

网友C:
参数问题 可能是增益设置大了。改小。

网友D:
你用什么定位

楼主:
换了PLC和马达还是那样,而且马达在其他机台上是好的。难道是驱动器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E:
增益没有设置好

网友F:
程序问题,我在一公司遇见过处理另一个人写的程序,经查是脉冲还没发完,方向就已经断开,方向反向。
不断向前

楼主:
是什么问题呢,可是把马达带动负载的皮带松一点就没有这种现象,可是这样负载停的位置就不准(不稳定)了。

楼主:
如果是增益设置问题,该怎么调。

网友G:
最主要是速度环,一定要尽量大。

网友H:
刚性的问题,把伺服刚性值调大试试,以前遇到过
下载积分:+1(邓生davia) 热心助人!谢谢,我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