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7):
本工厂有一台油压机,现在要求改一下下缸的顶出和后退。要求按一下开关下缸先顶出2秒,到时间后再退回2秒。到2秒后就不再顶出和后退了。再按一下重复上面的工作。这是一个工作循环。求解,有图最佳。先谢谢各位大师傅了。

网友A:
这也不算啥的。是PLC控制的吗?还是纯继电器控制的。气缸是否有感应器?

网友B:
很简单啊  一般初学PLC没多久的应该也可以搞出来

网友C:
是个简单的程序,还是你自己好好的想想吧,用PLC很好搞,用时间继电器有点复杂

网友D:
如果是PLC控制把程序传上来,很快就改好了,如果是继电器控制要增加2个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

网友E:
不管是用PLC还是用普通继电器电路,应该都不难,楼主要学着自己多练练,这样才有提高。

网友F:
用时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G:
用双时间继电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用时间继电器控制 [attachment=84964]

这算哪门子控制线路?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LD        X0
OR      Y0
ANI     T0
OUT     Y0
LD        Y0
OUT      T0  K2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算哪门子控制线路?

就这么简单的控制线路,需要用PLC吗?你是否富的流油,钱没地方花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就这么简单的控制线路,需要用PLC吗?你是否富的流油,钱没地方花了?

非常支持此关点

网友J:
用PLC虽然花钱多但线路可靠简单维修方便!

网友C:
现在这一行的都喜欢用PLC哦,国产的,某些8个点的PLC很便宜的,还赶不上几个继电器的钱。用继电器也行,不要一味偏激,这个电路很简单,可能楼主确实是不懂,大家要理解。本人最近在学驾照,很多关于车子的问题也不懂,为什么左脚离合器踏板,右脚制动踏板,加速踏板,这这样的一个顺序呢?
俺也纠缠了好久才理解,分不清,油门和刹车,后果很严重很严重哦

网友K:
自己试着搞一下吧!

网友L:
用普通控制跟PLC控制都可以,自己多动动手吧,多练几次就会了,

网友M:
不必要用plc吧
楼上的用plc的是国企的

网友N:
很简单的,时间继电器,接近开关,不用PLC 吧

网友O:
用一个常开按钮,一个时间继电器(只需一个延时断开触点),和一个普通继电器(8只脚的就可以);这种真的不需要PLC,太奢侈了

网友P:
自己好好思考吧
,这样才可以进步。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我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做出来了

网友Q:
个人认为不必用PLC的

网友R:
6搂线路在加1个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应为长闭节点

网友S:
用时间继电器控制
自锁呢?互锁呢!

网友T:
呵 呵。一个中继、一个时继就搞得好了。何必呢?
如本来就有PLC控制的。就在程序里加入。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