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用的万能式断路器为什么会击穿

楼主(2012-05-27):
公司用的是dw15-630万能式断路器,前两天断路器击穿对地,造成2000KVA变压器跳闸, 把那一组隔离拉开开通变压器在合闸,又一组击穿跳闸了,断路器的上线和下线都没有连线和接地, 请教各位大虾们,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给断路器制造的公司咨询 ,人家给的回答是变频器二次输出造成的, 哪就用着一个变频器是0.75KW的,变频器哪的总闸是漏电的300A断路器。请教各位 是什么情况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开关接线发热碳化呀?或者有灰尘,潮湿。

网友B:
是合闸瞬间击穿的吗

楼主:
第一次是正常开着的时候自己击穿的, 把断路器拆下来发现断路器后面碳化, 现在是不知道是击穿前就碳化还是击穿以后才形成的,正常用着的时候电流也不太大,630A的断路器电流最多450A

网友C:
换个好点看看~我有一次 也是那样 没多想 就去买了进口 然后就OK了

楼主:
变压器也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