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天车老是烧毁交流接触器主触头

楼主(2012-05-27):
天车才用几个月时间,最近两个月老是烧毁交流接触器主触头 交流接触器为富士的,26A 两台电机是采用降压起动,电要为1。5KW一台 谢谢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A:
你可以式一下用无触点的啊

网友B:
看不是很明白,帮不上忙哦

网友C:
1.5KW还要降压启动?是不是没有加延时?

楼主:
加了延时,是两台1。5KW并在一起

网友D:
是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E:
换一稍大点的接触器,你用的接触器质量应该不是很好!
诚信 诚意收购各品牌工控产品,欢迎有货的朋友联系! QQ 543965784 电话 13650383006 微信 543965784
雨燕清水

网友F:
主触头本来就是消耗件,厂修时间就包括检查更换主触点,没办法,主要是天车操作太频繁了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网友G:
可以测一下电流看看

网友H:
我们公司以前也是这样,天车维修很烦。后来我改成用变频器控制后很少维修了。

网友I:
用好一点的交流接触器就不会哪么容易坏了~~~~~~~1.5KW的不用降压吧?

网友J:
两台电机是采用降压起动。检查控制各零件。特别是延时

网友K:
测量一下控制电压
朝花夕拾

网友L:
天车动作太频繁了,我们原来是定期更换

网友M:
买的假的接触器,不会是合金点的吧

网友N:
一般10kw以上才用降压启动码

网友O:
接触器质量问题

网友P:
单相降压启动吧?我也遇上过,测一下电机,查一下接线

网友Q:
用施耐德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R:
会不会是动作太频繁,或则接触器是冒牌的,富士接触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S:
10T的大车接触器吧,我用国产的CJX2-1801也能用个3-5年不坏的,肯定是假的富士,一次用假的50A的上下用,2天完蛋了

网友T:
1,.5kw的电机是Y型接线的,怎么星三角?

网友U:
首先是接触器的质量问题,还有就是现场的电能质量的问题
学与习

网友V:
老是烧毁交流接触器主触头的几点分析,供参考:1.厂家设计的电路不完善,接触器规格选择不合理,达不到工况要求。2工作电流大,长时间超过接触器的额定电流,触头过热烧毁。看工作中是否存在超载吊物现象。3通过测量工作电流正常与否做出判断一下

网友W:
1、两个1.5KW的电机要降压启动,你不是在忽悠哥吧???
2、你可以换个容量大于等于3KW的变频器来用;
3、你也可以更换个好的接触器,直接找西门子官方购买30A的接触器;
4、两台电机是要同步吧,如果不同步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哦;建议还是用变频器

网友X:
不是很明白,两台1.5的电机才3KW,没必要降压启动啊

网友Y:
一、换大一点的接触器。二、用变频器启动天车稳,效果好。
huailin

网友Z:
用大一点的接触器。

网友AA:
你说的是天车的行走电机吧,小车上用的,两头各一台,一般线路都是两台并在一起的。你用一台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AB:
楼主应该说的是15KW电机吧,否则哪里用得星三角启动

网友AC:
两台1.5KW的电机用富士26A的接触器,有点不可思仪,请你说清楚再发贴。

网友AD:
接触器加装阻容灭弧试试看吧!
请多关照!

网友AE:
加大接触器

网友AF:
检查一下延时电阻器是否损坏
再换个大一及容量的接触器试试

网友AG:
把接触器连接线粗的。检查接触器线圈供电导线找出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AH:
基本都用变频器了

网友AI:
检查天车互锁是否不对,或根本不起作用,就会使接触器频繁损坏。

网友AJ:
请厂家处理下,查看问题的根源咯!
接线端子 www.nachi.com.hk

网友AK:
可能是买到假的了 网上还有十几块的施耐德呢

网友AL:
娘希匹,你加个阻容吸收的消弧元件看

网友AM:
1.5这么小的就可以用固态继电器 15的话那就换大点的触点的接触器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