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东东啊

楼主(2012-05-27):
红线内滴,是木材旋切机上计量长度用滴,谁知到是怎么控制的,是编码器还是 ?尺?是模拟量控制的 吗?
烦劳师傅们指点>

网友A:
电子尺,实际就是直线滑动电阻,输出模拟量。

网友B:
http://www.xinyangqd.com/cn/product_list.asp?classid=79
进去看一下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C:
和铣床上面的数显尺功能差不多。
朝花夕拾

网友D:
电子尺 用模拟电压或电流控制的

网友E:
电子尺,我在塑胶机械上用过,用的0-10V

网友F:
光栅尺或磁栅尺吧。。

网友G:
电子尺 吧
这是啥东东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