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500电 用铝线6平够不

楼主(2012-05-27):
主要是用小的抽水泵 和电饭煲 电磁炉 电脑 各一台 空架 500米 的铝线够不希望大虾 们多指教
还是学习

网友A:
自己算算啊

楼主:
新手咯 求教
还是学习

网友B:
架空线6平方铝线太小
海阔天空

网友C:
应该够了,但强度不行。
如果用电线杆架空,6平方的铝芯线容易断,冬天西北风很大,6平方的线让风一吹一晃一晃,没几天就断了。

楼主:
那应该用啥 的啊
还是学习

楼主:
铜线 用啥 的呢 几平的好啊 单根的还是 啥 啊
还是学习

网友D:
看你想花多少钱了。

网友E:
咋不用铜线 条件有的话用2X6的最好最好是多搞几个支撑点就好了

楼主:
是单条的 两条 还是两条一起的
还是学习

网友F:
三相?单相?
铝线6平载流量应该没问题,但强度差,杆距要小。建议还是单芯铜线

网友G:
够了。
这么大的铝线,常用30安没有问题的。
如负荷过大,它也只会有很小的电压降损失(500米),
在空中,散热很好的~

网友H:
强度不行呢,用久了就不知道哪里断了。

楼主:
楼上 所说不怎么合理 吧 10平
有点大了吧我觉得4平就差不多了 吧 同意10楼的师傅说的 我的是单项电 现在铜 线市场价格 大约多少 啊 6平 的铜线
还是学习

楼主:
我看了看 有的说够 有的说不够 怎么用公式 算算是否真够呢
还是学习

网友I:
电流是足够,就是强度不行,建议先拉上铁丝,然后把铝线固定在铁丝上,估计价格比铜线便宜不少!

网友J:
考虑强度和压降,如果经济条件好建议用线号大点,单根架空。

网友K:
强度很重要。有铜线最好用铜线,也贵不了多少钱

网友L:
现在还有用铝线的,很少见了

楼主:
那用铜线 的话 我用木桩 还要什么呢 用什么 接法 要用绝缘陶瓷 么
还是学习

网友M:
用钢芯铝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