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M2A通讯求助

楼主(2012-05-27):
现有一项目,一台屏要连接多台CPM2A,资料上讲要用485适配器,每台PLC需要一个,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485适配器可否用通用的232转485

网友A:
如果水路不远,就用最廉价的232转485就行,单元号从1号站开始。多从机通信尽量不用0号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