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7):
参加考试的时候题目是这样的:用两个接触器和4个按钮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启动和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本人不才,画了几天也没能实现上述要求,特在此请教高手指教。虽然考试已经结束,但是这个题目一直困扰着我。如芒在背。烦请各位高手指教。
接触器是3组主触点,2组常开触点,2组常闭触点那种。按钮式1组常开,1组常闭那种。4个独立的按钮。

网友A:
如果能一起启动,一起停止,并且能分别起停,按钮要6个吧
如果分别启动,一起停止和一起启动停止,按钮刚好够用。三个启动一个停止。

网友B:
没有时间继电器,这个先后启动时间间隔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一起启动,一起停止,并且能分别起停,按钮要6个吧
如果分别启动,一起停止和一起启动停止,按钮刚好够用。三个启动一个停止。

还是没能实现题目所需啊。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时间继电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时间继电器,这个先后启动时间间隔是多少?

不用时间继电器,只需要实现题目就行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瞧瞧这个可以吗?工作低级,不会用画图软件,这个将就下吧

网友E:
呵呵,只画的出用转换的

网友B:
6楼怎么多出一个旋扭

楼主:
请容我分析你的线路:你的图可以实现两台电机独立的启动和停止。当旋钮常开点闭合的时候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但没有达到先后起停的目的。况且题目所给的元件中没有旋钮。

网友F:
可以分成两组弄吗!可以单独启停也可以同时按两个启动或者停止

网友G:
楼主的题目是先后启动和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我认为,先后启动和同时停止;同时启动和同时停止可以的;如果先后启动和先后停止;不好搞;

网友H:
还有没有其它要求,可以自行指定按钮顺序吗?

网友I:
我们不知这样的控制用在那里,我们有更好的方案。题目有点耐人寻味。。。

网友J:
就一个常开控制开,一个常闭控制停,然后还是一个常开控制开,一个常闭控制停;[我都懒得自锁,题目又没要求],实现题目要求很简单,变通一下,靠你人工来控制,单启单停按一个钮,二起二停同时按二个钮.

网友K:
1.做个最基本的点动自锁电路(一个按钮启动,一个按钮停止)
2.在自锁的那个常开触头上并接另一个接触器的常开触头
3.并接多一个线圈
4.在两个线圈的上端分别串一个按钮
5.总觉得这样的问题很是没有意思。

网友A:
楼主的帖子晚上都这么热,楼上的凌晨1点多回帖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帖子晚上都这么热,楼上的凌晨1点多回帖

睡不着。

网友L:
如果只有4个按钮,那同时启动就是靠人同时按。
如果还有选择开关,那就把两个启动按钮通过选择开关并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就一个常开控制开,一个常闭控制停,然后还是一个常开控制开,一个常闭控制停;[我都懒得自锁,题目又没要求],实现题目要求很简单,变通一下,靠你人工来控制,单启单停按一个钮,二起二停同时按二个钮.

就是楼上说的这样吗,单控就单独使用1启动1停止。双控就是同时按下2组按钮呗。

网友N:
题目有问题吧,给的电料不够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网友O:
可以吗,各位同行?
1、启停先后  按下SB1,KM1先启动,SB1松,KM2再启动。按下SB2,KM1先停止,SB2松,KM2后停止。
2、同时启动、停止  按下SB3,KM1,KM2同时启动。按下SB4同时停止。

网友P:
现在有一个问题?按钮是自复位的?还是自锁的?把这个确定后,才可以继续做下去。

网友Q:
搞这样的题目有意义吗?实际工程能用到吗?面试出这样的题就是不想让你过的

网友R:
考试就是要这样考,不过考试时候题目要严谨些.考电工等级,叫你接配电盘,用硬线,不用线槽,实际有意义么?不过帝国也好这些特色.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S:
,用三菱的模拟了一下,可行。LZ自己用实物实践试试。
朝花夕拾

网友T:
21楼的图,我分析了一下,有点问题,km1停止 时km2接着停止,之间又给了km2一个点动的信号

网友T:
引用 网友T:
21楼的图,我分析了一下,有点问题,km1停止 时km2接着停止,之间又给了km2一个点动的信号

SB2的常开闭点不要加在KM2的控制中,可以达到目题目的要求(理论上是有时间差的,在1秒以内吧)

网友U:
高手如云啊!学习了

网友V:
楼主的这个题目太简单了,图我就不用画了。我提示一下吧。
一个按钮作为总停用,
一个按钮作为先后用的先启动用
一个按钮作为先后用的后启动用
一个按钮作为同时启动用,
非常的简单啊!很多东西应该自己去想吧。不能一点小问题就来请别人来做好 。
绿色的微笑

网友W:
好像元件不够用啊

网友X:
楼上没有一个符合要求的,当然我也不会,29楼的会做,拿出来溜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的这个题目太简单了,图我就不用画了。我提示一下吧。
一个按钮作为总停用,
一个按钮作为先后用的先启动用
一个按钮作为先后用的后启动用
一个按钮作为同时启动用,

看来这位的确是高手,我甚至未能理解你的意思。4个按钮,两个接触器。为何又不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
画出来大家都可以见识一下。

网友X:
楼主,29楼那哥们就是帮你分析了题目的意思,当然这题目意思,楼上还有很多人没有理解,当然他也不会做。
这样的题目也不要太计较,我分析不可能完成。现实中不会遇到

网友Y:
引用 网友V:
楼主的这个题目太简单了,图我就不用画了。我提示一下吧。
一个按钮作为总停用,
一个按钮作为先后用的先启动用
一个按钮作为先后用的后启动用
一个按钮作为同时启动用,

那楼主说的先后停止呢,怎么实现?你这个只有同时停止功能哦。

网友J:
还真能实现,如图,共如下4只按钮
单启1  总启(单启2)
单停1  总停(单停2)

单启时
先按下单启1,只能先启动KM1,不能启动KM2
此时要KM2启动,可按下身兼二职的总启(单启2)
如果先按总启(单启2),则功能对应的是总启二只电机

单停时
先按下与单停1,停止KM1
此时要KM2停止,可按下身兼二职的总停(单停2)
如果先按总停(单停2),则功能对应的是总停二只电机
(KM1与KM2单独控制时必须有先后顺序,即总是KM1先动作,不可KM2先动作)

总启                          总停
按总启(单启2)               按总停(单停2)

要是说对了请加分,说错了请拍砖
  • 下载积分:+5(dl200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zlc1210903) ok
  • 下载积分:+5(格林) 虽然达到了题目的要求, ..

网友Z:
引用 网友J:
还真能实现,如图,共如下4只按钮
单启1  总启(单启2)
单停1  总停(单停2)

单启时

注意原题要求:按钮式1组常开,1组常闭那种。4个独立的按钮。
好像总停按钮触点不够。

网友X:
35楼的,总停多了个常闭点,如果真的是考试,可以从其他的按钮上拆一个常闭点加在总停上(考试没有要求不许改装按钮,我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改按钮的),同时35楼的理解是两个电机,1启动,后2启动,再1停止,2停止,这样理解也行,基本符合题意。这可题还有另一层意思:1启动,1停止;2启动,2停止。这个题本身就有歧义,借用某位朋友的话,这是道名副其实的语文题。下午没什么事,就在坛子里闲逛,看看热闹,只有不是玩游戏,上QQ闲聊,老板是不管的。再说,上这么专业的网站,老板应该感到欣慰,他的员工,还在虚心学习

网友AA:
引用 网友X:
35楼的,总停多了个常闭点,如果真的是考试,可以从其他的按钮上拆一个常闭点加在总停上(考试没有要求不许改装按钮,我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改按钮的),同时35楼的理解是两个电机,1启动,后2启动,再1停止,2停止,这样理解也行,基本符合题意。这可题还有另一层意思:1启动,1停止;2启动,2停止。这个题本身就有歧义,借用某位朋友的话,这是道名副其实的语文题。下午没什么事,就在坛子里闲逛,看看热闹,只有不是玩游戏,上QQ闲聊,老板是不管的。再说,上这么专业的网站,老板应该感到欣慰,他的员工,还在虚心学习

你是个好员工

网友AB:
支持35楼,总停(后停)同一个按钮,总开(后开)同一个按钮,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真能实现,如图,共如下4只按钮
单启1  总启(单启2)
单停1  总停(单停2)

单启时

虽然达到了题目的要求,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所给的元件是那种老型号的按钮,不能拆分组装的。
你的总启是两组常开触点,总停是两组常闭触点。并不是题目中所给的按钮。
  • 下载积分:+1(新闻联播) 总停接干路

网友AC:
    看看 这样可以么
    附件: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rar (13 K) 下载次数:21

网友J:
引用 网友Z:

    注意原题要求:按钮式1组常开,1组常闭那种。4个独立的按钮。
    好像总停按钮触点不够。

    手机回复的,不好编辑,修改如下:
    把总停接到电流干路中就可以省掉一个触点

网友AD:
    什么年代了,还研究这些古老的问题。加多一个转换开关,也就几块钱。世界上那么多的问题,你一个个都想弄明白,此生不够用啊。大哥们。。。。。。

网友J:
引用 网友X:
    35楼的,总停多了个常闭点,如果真的是考试,可以从其他的按钮上拆一个常闭点加在总停上(考试没有要求不许改装按钮,我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改按钮的),同时35楼的理解是两个电机,1启动,后2启动,再1停止,2停止,这样理解也行,基本符合题意。这可题还有另一层意思:1启动,1停止;2启动,2停止。这个题本身就有歧义,借用某位朋友的话,这是道名副其实的语文题。下午没什么事,就在坛子里闲逛,看看热闹,只有不是玩游戏,上QQ闲聊,老板是不管的。再说,上这么专业的网站,老板应该感到欣慰,他的员工,还在虚心学习

    手机回复的,不好编辑,修改如下:
    把总停接到电流干路中就可以省掉一个触点

网友AE:
    楼主这里说的两台电机可以先后启动是把M1与M2的启动先后定死了吗?假如说我按单启动就是指M1启动然后M2在启动?我按单停就是先停M2然后停M1?

网友AF:
    41楼弟兄思路不错  想的是用一个SB1控制KM1和KM2     但原理图画的不妥   SB1处实际上是两个按钮  整个原理图是5个按钮

网友AG:
给我第一感觉是,一个按钮控制先后启动,一个按钮控制同时启动。另外两个则为启动和停止!

网友AH:
按钮有自锁式和点动式之分哦!
请多关照!

网友AI:
我是这样认为:按1号第一台电机启动
              按2号第二台电机启动
              都有各自停止按钮
1号电机不启动时候,直接按2号按钮可以两台电机启动和分别停止。
既能实现先后启动和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下面是简单梯形图

网友B:
41楼合题意,但SB1老式按扭没有了

网友AJ:
我也来想想

网友AC:
一个SB1同时控制两个 继电器 就4个按钮

网友AK:
你问考官要答案了吗?

网友AL:
实话告诉你吧,这图只能用单按钮的话只能在操作上作文章才能达到要求;
    1,先启后停是没有问题(KM1启动后KM2才能启动,KM2停止后KM1才能停止)
    2,同时启停有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在操作上改进,同时按住SB1/SB3就是同时启动,同时按住SB2/SB4就是同时停止,只能这样做才能达到同时启停)
    3,没有任何人可以在用4个单按钮可以做到操作不同步又能达到先启后停及同时启停的要求,只有我们改变它的操作方法。见图吧:有哪位大侠有更好的办法呢?4个单按钮和2对常开触头
  • 下载积分:+5(dl2006) 热心助人,这次来家园时 ..
  • 下载积分:+1(格林) 此线路过于简单。不过可 ..
  • 电工废话太多,直接上程序才是硬道理。诚交深圳及全国工控低手。

网友AM:
    1、先后启停  按下SB3,KM1启动,按下SB2, KM2启动。按下SB4,KM1停止,按下SB1,KM2停止。
    2、同时启停  按下SB2,KM1,KM2同时启动。按下SB1同时停止。
    Dengjiuhe

网友AI:
    我发帖子怎么看不到?

网友J:
    减少一组相同按钮触点

网友AN:
引用 网友AM:
    1、先后启停  按下SB3,KM1启动,按下SB2, KM2启动。按下SB4,KM1停止,按下SB1,KM2停止。
    2、同时启停  按下SB2,KM1,KM2同时启动。按下SB1同时停止。

    当按下SB4时KM1是能停止,但放开SB4时(因KM2工作所以KM2的常开触点闭合的),KM1得电继续运行,KM1还是不会被关停。
    应该吧SB4移到KM2的线圈前面。

网友AO:
21楼正解,顶一个!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AP:
21楼按SB1和SB3有区别么?

网友AN:
引用 网友AP:
21楼按SB1和SB3有区别么?

对!SB1和SB3有一个是摆设。

网友AQ:
应该不难,不要把题目考虑的太难。只要能实现那个功能就行,不需要合理不合理。

网友AR:
29楼的确实是有点费解,可能你是真高手,请明示

网友AS:
35这个答案值的顶

网友AT:
研究研究。。
努力。

网友AU:
虽然说可以实现,但这样的面试题对公司有何意义呢,通常来说公司面试一些题目的目的是想找到适合该公司所要的人才。遇到装B的领导有时也能让你无言以对。

网友AV:
是个难题

网友AW:
看看这个行不?我不是电工,业余画画。
工作过程:
1.    按下SB1,KM1启动并自锁,实现先启动电机M1;然后可以按下SB4启动KM2并自锁,实现后启动电机M2。按下SB2停止电机M1,实现先停止;再按下SB3停止电机M2,实现后停止。
2.    单独按下SB4,同时启动KM1和KM2实现电机M1和电机M2同时启动并自锁,按下SB3同时停止电机M1和电机M2。
3.    以上先后次序不能乱,即SB1-(电机M1先启动)-SB4-(电机M2启动)-SB2-(电机M1停止)-SB3(电机M2停止)。
4.    考试就是这样,不嫌麻烦,也不管实用否,故意弄点门槛,玩玩你的思维。

画的也不规范,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吧
修改后的图

网友AN:
引用 网友AW:
[attachment=85237]看看这个行不?我不是电工,业余画画。
工作过程:
1.    按下SB1,KM1启动并自锁,实现先启动电机M1;然后可以按下SB4启动KM2并自锁,实现后启动电机M2。按下SB2停止电机M1,实现先停止;再按下SB3停止电机M2,实现后停止。
2.    单独按下SB4,同时启动KM1和KM2实现电机M1和电机M2同时启动并自锁,按下SB3同时停止电机M1和电机M2。
3.    以上先后次序不能乱,即SB1-(电机M1先启动)-SB4-(电机M2启动)-SB2-(电机M1停止)-SB3(电机M2停止)。

图画的不错,也很专业。SB2有二个常闭触点,与题意不符。

网友X:
这个帖子还挺火的哦,看了几天。总结了一下第一种题意先启动,后启动;先停止,后停止的问题可以解决。这题还有另一个题意,先启动,停止;后启动,停止。也就是说第一个电机,启停完成后,第二个电机再启停,这也叫先后启停。本人第一次看到这题是就是这么理解的,想了大半夜也不能解决。不知大家伙怎么都按照第一种题意理解了,甚是奇怪,难道大家都是在避难就易?

网友AX:
引用楼主格林于2012-05-27 22:18发表的 做了10年电工,被一个继电控制线路考住了。 :
参加考试的时候题目是这样的:用两个接触器和4个按钮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启动和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本人不才,画了几天也没能实现上述要求,特在此请教高手指教。虽然考试已经结束,但是这个题目一直困扰着我。如芒在背。烦请各位高手指教。
接触器是3组主触点,2组常开触点,2组常闭触点那种。按钮式1组常开,1组常闭那种。4个独立的按钮。

是先后启动之后才停止

QQ:84818626

网友AY:
有点意思

网友AX:
若是这个考官不是设置障碍的,我想原意就是考考生的急才,当你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出现,你会想到什么办法解决,是考你平时的实际的综合应用,不要以为这是简单,看已经考到不少人,这些才是基本素质。

QQ:84818626

网友AW:
呵呵,最终修改,大概只能做成这样了

网友AZ:
看到大家都这么火,本人也提出一个图样,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BA:
引用 网友AE:

这个图有点靠谱!按照这个实验可以达到要求,不错...

网友BB:
应该可以,三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

网友BC:
他说的是按钮开关

网友BD:
有一种按纽开关,轻按一下一组触点闭合(断开),用力按另一种触点闭合(断开),类似于一款行车操作手柄按钮,那样不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BE:
1。同时启动:先按下SB4,后按下SB2,则为同时启动.按下SB1,则为同时停止.
2,先后启动:按下SB2,KM1先得电,再按下SB4 ,KM2得电,先后停止:按下SB3, KM2失电,按下 SB1, KM1失电
题目没写要按几次钮,或一次只按一个钮,或一种功能按一个钮全实现。
因没全看楼上别的老兄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BE:
参加考试的时候题目是这样的:用两个接触器和4个按钮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启动和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本人不才,画了几天也没能实现上述要求,特在此请教高手指教。虽然考试已经结束,但是这个题目一直困扰着我。如芒在背。烦请各位高手指教。
接触器是3组主触点,2组常开触点,2组常闭触点那种。按钮式1组常开,1组常闭那种。4个独立的按钮。
其实出该题目的人也可以说是瞎搞,什么题不出,出这种没多大现实意义的题。楼主,不就一道题吗,用得着那么较真呼?很多出题者其实际能力可能远不如我们,没必要对此等破玩意儿太过在意!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E:
参加考试的时候题目是这样的:用两个接触器和4个按钮实现两台电机既能实现先后启动和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本人不才,画了几天也没能实现上述要求,特在此请教高手指教。虽然考试已经结束,但是这个题目一直困扰着我。如芒在背。烦请各位高手指教。
接触器是3组主触点,2组常开触点,2组常闭触点那种。按钮式1组常开,1组常闭那种。4个独立的按钮。
其实出该题目的人也可以说是瞎搞,什么题不出,出这种没多大现实意义的题。楼主,不就一道题吗,用得着那么较真呼?很多出题者其实际能力可能远不如我们,没必要对此等破玩意儿太过在意!

对技术上我一向很认真。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W:
我不是电工,业余画画。今天抽时间整理下昨天的图纸,规范下,不当之处请多拍砖,这是道值得动脑筋的基础题,正好学习下电工知识。
工作过程:
1.按下SB1,KM1启动并自锁,实现先启动电机M1;然后可以按下SB4启动KM2并自锁,实现后启动电机M2。按下SB2停止电机M1,实现先停止;再按下SB3停止电机M2,实现后停止。
2.单独按下SB4,同时启动KM1和KM2实现电机M1和电机M2同时启动并自锁,按下SB3同时停止电机M1和电机M2。
3.以上先后次序不能乱,即SB1-(电机M1先启动)-SB4-(电机M2启动)-SB2-(电机M1停止)-SB3(电机M2停止)。

4.我所理解的“先后启动停止”应该是电机M1和电机M2先启动一个,再启动另一个,先启动的先停止,后启动的后停止,当然也可以同时停止。如果是启动甲电机,停止甲电机后再去启动乙电机,再然后停止乙电机,那就变成了分别启停了,那样的话楼主的题就变成了“可先后分别启动和停止”这道题就简单多了,也就没啥意义了;如果先后启动的电机都通过总停止按钮去达到停止的目的,那就变成了“先后启动并同时停止”也没有多大意义。
5.    此题的目的简单说来就是先来的先走,后来的后走,一块来的一块走。
6.就这样吧

网友X:
昨天晚上看过这样一部美国探月飞行的电影《阿波罗13》是根据真实的事情改编的,其中一个情节说是登月舱上用以过滤二氧化碳的氢氧化锂过滤器并不足以坚持四天。尽管指令舱上有备用过滤器,但它们与登月舱上过滤器的接口形状不同。在二氧化碳浓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地面指挥最终设计了一个连接装置,以降低登月舱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个装置就是用登月舱现有的一些材料重新设计的。我们在平时工作也会出现,材料不够用,但又要把机器修好的状况。结合这个题目,就是用一些不够用,不符合一般要求的元件,来完成符合要求的工作。这个题目考的就是思维。

楼主:
引用 网友AW:
[attachment=85314]
我不是电工,业余画画。今天抽时间整理下昨天的图纸,规范下,不当之处请多拍砖,这是道值得动脑筋的基础题,正好学习下电工知识。
工作过程:
1.按下SB1,KM1启动并自锁,实现先启动电机M1;然后可以按下SB4启动KM2并自锁,实现后启动电机M2。按下SB2停止电机M1,实现先停止;再按下SB3停止电机M2,实现后停止。
2.单独按下SB4,同时启动KM1和KM2实现电机M1和电机M2同时启动并自锁,按下SB3同时停止电机M1和电机M2。

按下SB1,KM1根本不能自锁。不停的抖动。

网友AW:
引用 楼主:

按下SB1,KM1根本不能自锁。不停的抖动。

你确信KM1会不停抖动吗?

网友X:
你还真的用接触器试验啊,理论上这图可以,用PLC实验也可以,但用接触器就不行了,用PLC的词来说,扫描周期太短

网友AW:
引用 网友X:
你还真的用接触器试验啊,理论上这图可以,用PLC实验也可以,但用接触器就不行了,用PLC的词来说,扫描周期太短

看看按下SB1时的情况

楼主:
你只是用软件模拟了一下,我确信接触器会抖动。

网友AW:
引用 楼主:
你只是用软件模拟了一下,我确信接触器会抖动。

你仔细看看电流通路

网友BF:
KM1不能自锁

网友X:
本人正在用接触器做实验,实验成功!

网友BG:
你就用手控制就行了,如要先后控制,你一个指头控制,要同时,你就两个指头控制,4个按钮不就行了吗?
向朋友学习

网友BH:
看一下我的行的通?

网友AN:
引用 网友BH:
看一下我的行的通? [attachment=85370]
呵呵,你的行不通

网友BI:
基础啊!
当年继电器的控制基本思想
都被PLC的所谓的华丽代替。
其实,急停按钮也是也可用控制的,你信吗!
谁说只能用常开来启动继电器……不是吗!
正也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