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8):
这两天供应商给了一些松下A5的宣传资料,我看松下的伺服马达有高惯量,中惯量,低惯量等区分,三菱的我只用过J3A,J3B的,没有注意什么高惯量低惯量的区别,请我大虾门,三菱伺服电机是不是也有高惯量与低惯量的区分,有这方面资料的朋友能共享一些吗?谢谢大家

网友A:
当然有的了!
J3的小功率!KP是低惯量,MP是超低惯量
  •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网友B:
    惯量的高低和应用场合有关,主要是电机的响应。我们是做欧洲的伺服和运动控制器的,有任何技术问题,请联系我。qq798998373

楼主:
    同等功率的条件下高惯量的伺服马达的扭矩是不是要比低惯量的扭矩大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等功率的条件下高惯量的伺服马达的扭矩是不是要不低惯量的扭矩大一些?

    也不能这没说 这么说好了两根轴上分别装两个一大一小的飞轮(同材质的飞轮)然后放在可旋转的支架上面初始状态都是静止的然后你用手扭动轴你就会发现大飞轮的轴很难扭动那就是因为他的惯量大难启动这就相当于高惯量的伺服电机,而小飞轮的轴则很容易扭动它的惯量则小就相当于小惯量的伺服电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明白惯量大小和启动时需要的扭矩是不相同的,其它的你自己慢慢想吧要是你想不通去问下机械工程师什么事惯量你就知道了高惯量伺服电机和超低惯量的伺服电机谁的性能更好。
  •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网友D:
    了解了。。
    不断向前

网友E:
    看你电机工作时所带负载的惯性选电机

网友F:
    毫无疑问,惯量是很重要的,只不过没几个人认真去算而已
    QQ7621402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能这没说 这么说好了两根轴上分别装两个一大一小的飞轮(同材质的飞轮)然后放在可旋转的支架上面初始状态都是静止的然后你用手扭动轴你就会发现大飞轮的轴很难扭动那就是因为他的惯量大难启动这就相当于高惯量的伺服电机,而小飞轮的轴则很容易扭动它的惯量则小就相当于小惯量的伺服电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明白惯量大小和启动时需要的扭矩是不相同的,其它的你自己慢慢想吧要是你想不通去问下机械工程师什么事惯量你就知道了高惯量伺服电机和超低惯量的伺服电机谁的性能更好。

    按照这位师傅说的,那么低惯量和超低惯量的伺服马达要比高惯量的贵一些了?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我是外行啊。
    jxh668

网友G:
    高惯量与低惯量
    说大功率与小功率更容易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位师傅说的,那么低惯量和超低惯量的伺服马达要比高惯量的贵一些了?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我是外行啊。

    那是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