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启动不了。一启动三菱QD75D1模块就报警

楼主(2012-05-28):
伺服电机启动不了。一启动三菱QD75D1模块就报警,模块内的出错检测信号就置ON了,这会是什么原因,各位大侠指教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有错误故障代码的。顺藤摸瓜查找排除。

楼主:
在哪看错误代码?

网友B:
Developer 在诊断菜单-系统监视-双击QD75D1模块在里面就可以看见报警信息 然后查下QD75技术手册

楼主:
请问QD75出现021C是什么报警

网友C:
在QD75手册中没找到您说的报警代码

楼主:
错了 是012C

网友D:
用 GX Configurator-QP 监视报警信息 然后查下QD75技术手册 一般用人机界面做了定位模块的报警代码显示的

网友A:
看看是否是这个原因

楼主:
是JOG速度超出指定范围,但是我模块里的速度都设为3000deg/min,触摸屏的速度设的是2,加上程序上是D5000*100=D6000
就是2*100=200,这超出范围了吗?

楼主:
现启动时出现104:硬件极限报警,可外部开关我一个都没接,为何出现此现象,正反都是这种情况,会不会回转台处于锁紧状态啊,可是机械的说已经松了

网友E:
104這個要常0N的,圓周運轉的要短接

网友F:
是不是电机是新的!参数没有设置好吧!刚开始用伺服的时候就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G:
检查一下参数

楼主:
现在都没报警了,但是滑台就是不动,是没脉冲进去,这个除了跟接线有关,还有什么原因啊?

网友H:
使用顺控程序或者QD75软件把外部接线的极性更改下

楼主:
QD75D模块下有个差动驱动器公用端子,这个说接到驱动器的差动接收器公用端子,这个端子在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