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用控制器控制变频器的故障各位帮忙分析什么原因

楼主(2012-05-28):
空压机用控制器MAM-KY02S输出0--20ma模拟信号给变频器,调整电机的转速。当油温达到设定温度时控制器控制风机启动。可风机启动瞬间变频器突然停止然后又突然启动。这时空压机带载启动,启动电流非常大导致过流停机。各位帮忙分析故障出在那?

网友A:
估计是模拟量受干扰了,检查下模拟量的接线有没有接屏蔽或则与风机的线离的太近,
也可以更改变频器模拟量的输入滤波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模拟量受干扰了,检查下模拟量的接线有没有接屏蔽或则与风机的线离的太近,
也可以更改变频器模拟量的输入滤波参数。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C:
设定温度上限到了啊

网友D:
变频器停止时运行灯亮不亮,亮的话,检查模拟输入问题,说明变频器运行但无给定频率。

楼主:
变频器是瞬间停止到0HZ,然后又迅速从0HZ启动。

网友E:
干扰要排除。还有就是电源质量,风机启动瞬间会造成很大压降,电压低,电流大。会影响变频器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