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啊,着急,S7-1200的问题

楼主(2012-05-28):
哪位大神能教我怎么在1200PLC中实现S7-200中特殊标志位SM0.6的功能啊,说的具体点,还能方便调用最好,拜谢

网友A:
SM0.6的作用就是每个周期其值都在取反,因此:
为了方便调用,那么只需要建立一个功能块,将变量声明为IN_OUT即可。
然后调用时放在首行即可,放在最后也可以,放在中间也可以,实际上这只是接近与SM0.6的功能而已,其误差在于FB功能块的执行时间。
这样,M0.0就是类似与SM0.6的功能。
Good Luck~
SM0.6的功能不是在本次扫描时置1,下次扫描时置0吗,非常感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