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模拟量量程换算求助

楼主(2012-05-28):
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200 300西门子PLC热电偶模拟量换算是不是只要除以10就是温度读数呢?

网友A:
引用楼主ghf09于2012-05-28 12:17发表的 200PLC模拟量量程换算求助 :
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200 300西门子PLC热电偶模拟量换算是不是只要除以10就是温度读数呢?
你指的除以10 是用什么除以10

楼主:
读书除以10 是吗?

网友B:
找点资料一看就明白了,AIW/10或IW/10就是实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