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8):
公司里组织下属5个分厂搞了一次高级电工既能比赛,比赛地点在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首先是理论比赛,100分,9个人考,全都不及格。
接下来是考实际操作。
考试题目是这样的:用2个接触器和4个按钮实现两台电动机既能实现先后启动和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
通常我们对题目的理解也就是:两台电动机首先启动A,A启动以后才能再启动B。先停止B,才能停止A。然后还要实现的功能就是按一个按钮,
A和B同时启动,再按一个按钮A和B同时停止。
这个题目本身有问题,设计一个控制线路要有明确的控制功能说明,具体说明需要的是先启动哪一台,再启动哪一台。我们参加考试的人当场提

出了质疑,题目到底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控制方式?先启动A还是先启动B,先停止A还是先停止B?老师考虑了一下,说随便。
我们还是质疑,4个按钮根本做不出来。老师又说做两个独立的启动和停止控制。
晕,这题目到底怎么一回事?
出题目的人到底有没有实践经验?
这样的教师在大学里会不会误人子弟?
整天在校园里混吃混喝都算了,还要害人。

网友A:
楼主,你昨晚出题时,我就分析了,这题根本就不可能完成

网友A:
都不要纠结这无知的问题了

楼主:
神啊,宽恕我不能理解你的题目。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78113-fpage-0-toread--page-3.html

不是都给你回复了吗?怎么又来提问?哪里坑爹了,是自己技术不过关。
朝花夕拾

网友A:
楼上的,你这不符合要

网友B:
哪里不符合了?
朝花夕拾

网友A:
不符合题目要求,如果符合的话,楼主也不会在此纠结了。这题确实有难度,或许根本就完成不了,再说这样的顺控题目,其实没多大实际意义

网友C:
用2个接触器和4个按钮实现两台电动机既能实现先后启动和停止,也能实现同时启动和停止。
既然题目没有说具体的先后顺序,那么就不需要考虑先后顺序,既然所谓的“同时”没有说明是怎样的一个同时法,那么咱就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所以答案就是:两路控制相互独立自锁,启动停止循序相对独立,先后按按钮就是先后启动,两个启动一起按就是同时启动。
我认为有些题目是真的错了,我们没办法做,有些题目是有歧义,我们可以按照出题者最想考的效果作答,有些问题不详细,我们倒是简单了,就像盖楼,完成框架简单呢还是说做到精装修简单?
题目既然已定,那就给出自己认为最好的答案,毕竟大家的题目都一样,还是公平的。

网友D:
可以啊。。。。。4楼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78113-fpage-0-toread--page-3.html [attachments=85022]
不是都给你回复了吗?怎么又来提问?哪里坑爹了,是自己技术不过关。

你的ld x2   or xx  +  ldi x2    out xx
只能在PLC里实现,硬件按钮不能实现。按钮按下时是常闭先断开,后常开闭合。这明明是一条语文题,技术再高也没用。

网友A:
四楼,在PLC,里,你的先后启动,时间间隔太短,在实际电路中,还是同时启动的,同时停止。可不符合人家高职老师的出题意思嘛

网友B:
你启动按了X2以后,松开按钮时间慢一点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你想控制电机二什么时候都可以。我理解的是老师是想考你的开关的常开常闭应用能力。再说了,人家说的只是一个先后,有个过程就行。题目本身也不严谨。
朝花夕拾

网友F:
个人觉得工控只为解决实际问题,子虚乌有的个性猜想不合适学习与检验水平。像啥什么一个按钮按20路电机启动停止,不让用这个,不让用那个,要实现什么功能。真实的设备现场,此类情况少之又少。个人愚见。

网友G:
题目本身不严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jianming

网友H:
4楼不理解题目,你单启松开按钮又变成双启动了,怎样实现先后停止?幸亏昨晚我只试了5分钟,觉得题目有问题

网友I:
是用PLC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