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油门求助。

楼主(2012-05-28):
昨天去朋友那边玩,正好他们厂有个产品要改进,大致就是通过旋钮来调节油门的大小,油门控制就是拉一条钢丝绳,类似于自行车上的刹车,现在初步方案是0-5v电压输入到单片机,用单片机相应地调整工业舵机的角度。舵机是0-120度。扭矩50kg/cm.

网友A:
建议你去汽车论坛逛逛,现在很多车的,油门控制,都是先经过车载电脑处理后,再给发动机供油。刹车啊,方向啊,等等一些传统直接控制,都改成由车载电脑处理后控制

网友A:
你的控制对象应该不是车,但是可以参考嘛

网友B:
既然用单片机,用电位器调节出0-5V模拟量输入就可了嘛,何用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