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用什么表示

楼主(2012-05-28):
FX系列的 M8000 = Q系列的 SM400
M8001 = SM401
西门子300用什么表示

网友A:
S7-300没有常开常闭之特殊寄存器,请使用编程解决。
Regards

网友B:
可以在OB100写上这样的语句
SET
=M0.0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