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8):
现有一个4kw的格兰富水泵,按三角形接法,额定电流是8A,接三相380V,现电机运转,摸上去挺烫的,用电流表测得电流为8.5-9A左右,万用表测得电压为410V左右;
该水泵上只有三角形接法的额定电流,但由于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现采用星型接法,测得电流为5.5v左右;
现想问由于什么原因导致该水泵发热太厉害!

网友A:
应该是电压太高了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B:
检查水泵的灵活性检查下轴承水封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压太高了

忘记说了,铭牌上电压是380-415v

网友C:
出水管管径过大。将出水闸门关小,电流会变小。

网友D:
检查机械部分是否转动灵活,电源电压高,不至于电流大的,应该是水泵
机械部分的问题

网友E:
检查机械问题,清洗一下水泵。

网友F:
4楼的说反了。进水管径过大,或者可以把出水管径放大,都可以。另外,减少出水管90度的弯头。出水关是否有差距很大的变径接头
朝花夕拾

网友G:
你是新装的,还是已经用过的。

网友H:
流量有点大了,把出水阀门关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新装的,还是已经用过的。

新的,今天试机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4楼的说反了。进水管径过大,或者可以把出水管径放大,都可以。另外,减少出水管90度的弯头。出水关是否有差距很大的变径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