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开关配置合理吗?

楼主(2012-05-28):
总开关是100A,分开关60A开关3个+32A开关5个+20A开关有4个+10A开关10个,这样配置合理吗??开关配置有什么样的要求?请求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主要是看你的用电情况,但感觉总开关有点小

网友B:
总共是配置的22个子空开,那要看你子空开所代的负载是多大。

网友C:
空开级别有阶梯,但是实际的负载电流应该估算,短路电流也需要估算,防止其中一个小空开跳闸把上级空开定跳。
这样就行了

网友D:
主要看你的负载是多大

网友E:
看你的负载了

网友F:
看实际的电流情况,总开关要大于额定电流的1.5倍,还有看控制什么负载来定啊

网友G:
理论上讲总开关=各分开关的和,你的分开关这么多,大电流的有一半用上,就

网友H:
主要看各开关的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