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 交叉参数 作用

楼主(2012-05-28):
大家好,我想请教下300PLC交叉参数 建立的目的 ,另一个是当我点击交叉参数建立我没有同意,关掉了,如要再建立打不开了,再建立要怎么操作,多谢

网友A:
你把程序写好后,自然就能在交叉参数里看到,交叉参数表能更好的查程序,还能看到程序的调用结构。 还能看到哪些I/O或者软元件已经使用了,那些没用过也可以查得到,比起三菱的要直观多了。

楼主:
谢谢,就是在生成参考数据我点否了,在不重启SIMATIC 7条件下,还有其他打开方法不,

网友B:
重新交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