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8):
大家好,原来电脑的串口不好用了,换了个USB转串口线回来的,没用过的,请问跟以前那根数据线有区别吗?
是不是把USB这根线改为端口1,以前的都是一样是吧

网友A:
目前来说,99%的USB----COM线没法和电脑真实的COM口相比。但如果你的USB---COM线质量还可以,则只需设置通讯参数为需要的值就可以了。例如端口号,通讯波特率,起始位,停止位,校验位等。

网友B:
电缆驱动安装好后,到你的设备管理器里看下是几号串口,连接PLC时选那个串口号就和以前一样啦!

楼主:
好像可以用的,谢谢了.
如果不能很好代替电脑自带的COM口,那请问一下用那种转接是最好的呢

网友C:
好像可以用的
wananjushi

网友D:
可以用的,你们用的三菱的下载线,欧姆龙的下载线,西门子的下载线不都是usb转2232 422 485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