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作简易伺服测试器

楼主(2012-05-28):
准备制作一个简单的伺服测试器,就是简单的让驱动器来直接驱动电机实现正转和反转就可以了。
如果使用PLC特殊模块这些东西来控制就有点太复杂,请教高手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案,谢谢了

网友A:
用555电子块做一个脉冲电路 电位器可以调节脉冲数 正反转给定5-12V高低电平 应该能实现。
会私服输入端口设置 应该能搞转。

网友B:
这个要看你测试额是什么样的伺服,有的是需要有脉冲,有的是需要IO信号,有的是需要通讯。。。

网友C:
直接用伺服驱动器点动

网友D:
用这玩意挺好!鬼子东方的SG8030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