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中出现的警告和错误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2-05-28):
编辑好的程序,出现如下提示,这个警告与错误有何不同那?

网友A:
错误:程序不能编译,无法运行。
警告:程序不合理,可编译运行,可能出现非希望的结果。

网友B:
出现的警告原因已经提示你了在第几条,双击就可以跳转到出现错误的位置。你的问题是出现了两个END。

楼主:
谢谢!!!
这是俺学理论以后,第一次在生产中编辑一个简单的生产程序,插入数据线后,在线编辑后重新输入到PLC,后来发现怎么又两个段?如图

楼主:
原来出现的1警告,是在段2上还有一个END,弄不明白怎么能出现第2个段那?现在已经删除段2,此时为0警告0错误,
有时候发现编辑后在左侧显示段下面还有一个END,如图,不知道有何不同?谢谢高手们给以指教!!!

网友C:
不影响运行,但可以删除没用的程序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