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关于负数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2-05-28):
如图所示,D20为什么不等于99990 ,而变的那么大了啊??
!!!

网友A:
DADD是32位运算,请把D10,D11,当做一个32位寄存器来看
爱拼才会赢

网友B:
用浮点计算
爱拼才会赢 .

网友C:
看看这样行吗
下载积分:+3(lcl0904) 感谢分享

网友D:
全部改为32位运算,不能16位与32位运算。你的MOV DO K1 就不能再次使用了,应用别的寄存器。
朝花夕拾
!!!

网友A:
为啥非得把k-10分两次传入D0和D1呢
,你这样做反而错误了,直接用dmov k-10 d0,不就是行了吗????
关于负数的计算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