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问题

楼主(2012-05-28):
我在cad画图中把图层,标注中的参设置数后。当退出软件在进去画图时。图层,标注中的参数设置又没了。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放在这个网站是否有点不适合啊。
打开之前保存的那个文件应该就可以了。
一般我设置一个或几个自己习惯的文件(包括图层,标注样式,等等)当模版文件,保存为一个只读文件。然后每次绘图时打开它,另存为别的名。万一忘记另存保存退出时电脑会提示的。

网友B:
另存在一个样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