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8):
伺服电机的转速和指令脉冲频率的关系:脉冲指令频率=电机转速/60X伺服电机每转脉冲数
假设伺服电机的转速为1000转/分钟,指令脉冲分频率为1000,则脉冲指令频率:1000/60X1000=16.67KHZ,是不是要让伺服电机转1000转,YO脉冲输出的频率要达到16.67KHZ吗?这个频率要怎么用指令输出啊,用PLSY可以吗?还是用DRVI?
还有一个问题,例如,松下伺服驱动器,编码器的分辨率是2500,设2倍频,伺服电机转一圈编码器就输出=5000个脉冲反馈给伺服驱动器,设PR4B=1000,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1000个脉冲,丝杆的螺距是10MM,伺服电机转一圈运台就移动10MM,是不是可以这样计算每个脉冲移动的距离10MM/1000=0.01MM/P?那么要让伺服电机移动一定的距离。可以根据这公式算多PLC需要发出的脉冲量
PLC需要发出的脉冲量=长度设定值/0.01,可以这样计算吗,还有PLC 发送脉冲的频率要怎么计算啊?请师傅们指点一下,小弟我不熟悉啊,在此感谢大家,共同学习
plsy d0  d10 y0     dO频率要怎么确定啊?请指点迷津

楼主:
对伺服电机的理解有误区啊,请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求指点,回答得好的加分,都是为了学习,提高技能,希望大家慷慨大方
  • 下载积分:+1(我要涨工资)
  • 下载积分:+1(秋秋) 热心助人

网友A:
    附件是永宏的PLC
    原稿在 厦门永宏机电有限公司下载的  据说是原来何燕翔老师 与刘建阳编辑的
    很实用的!
    我就是看它 才进一步理解的。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QQ 190537326
    只要有一种的PLC 你搞懂了,其它的可以驾轻就熟
    上面我那样计算对不对啊,师傅

网友B:
    不是这样理解的 就拿松下A4伺服驱动器来说吧 当驱动器里面的三个参数设为PR4B=1000、PR48=0、PR49=0 那么伺服电机就是1000脉冲一转 然后再拿三菱DDRVA  K1000 K10000 Y0 Y4来说吧 三菱的该指令是绝对定位指令 意思是说以1000HZ的频率发完10000个脉冲后停止也就是说当松下伺服驱动器接收到这信号时会以一转每秒的速度旋转一直走完10转后停止(也就是说发送脉冲的频率和发送脉冲数多少是没有关系的只和加减速时间有关系)明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永宏的PLC
    原稿在 厦门永宏机电有限公司下载的  据说是原来何燕翔老师 与刘建阳编辑的
    很实用的!
    我就是看它 才进一步理解的。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QQ 190537326

    谢谢师傅,我下载去看看

网友B:
    还有就是不管是PLSY还是DRVI或者是DRVA他们都有发送脉冲的频率和脉冲数项 建议你去看看三菱的编程手册了解下里面的指令用法。
    上面我那样计算对不对啊,师傅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理解的 就拿松下A4伺服驱动器来说吧 当驱动器里面的三个参数设为PR4B=1000、PR48=0、PR49=0 那么伺服电机就是1000脉冲一转 然后再拿三菱DDRVA  K1000 K10000 Y0 Y4来说吧 三菱的该指令是绝对定位指令 意思是说以1000HZ的频率发完10000个脉冲后停止也就是说当松下伺服驱动器接收到这信号时会以一转每秒的速度旋转一直走完10转后停止(也就是说发送脉冲的频率和发送脉冲数多少是没有关系的只和加减速时间有关系)明白了没。

    1000HZ是随便给的吗,师傅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0HZ是随便给的吗,师傅

    嗯 根据你实际需要的速度而定的,跟脉冲量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有一个问题,例如,松下伺服驱动器,编码器的分辨率是2500,设2倍频,伺服电机转一圈编码器就输出=5000个脉冲反馈给伺服驱动器,设PR4B=1000,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1000个脉冲,丝杆的螺距是10MM,伺服电机转一圈运台就移动10MM,是不是可以这样计算每个脉冲移动的距离10MM/1000=0.01MM/P?那么要让伺服电机移动一定的距离。可以根据这公式算多PLC需要发出的脉冲量
    PLC需要发出的脉冲量=长度设定值/0.01,可以这样计算吗
  • 下载积分:+1(秋秋) 热心助人,谢谢师傅,学 ..

楼主:
    上面我那样计算对不对啊,师傅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我那样计算对不对啊,师傅们

    嗯 没错 另外松下伺服电机在你没有用到电子齿轮比(就是48 49 都设为0时4B设为1000时)时你可以把那个5000忽视掉。

网友C:
    理解是错误的,指令频率是根据你实际使用的频率计算出来的,
    象你这位算,哪个PLC可以控制啊,明显是概念性的错误。
    脉冲指令频率=电机转速/60X伺服电机每转脉冲数
    假设伺服电机的转速为1000转/分钟,指令脉冲分频率为1000,则脉冲指令频率:1000/60X1000=16.67KHZ,是不是要让伺服电机转1000转,YO脉冲输出的频率要达到16.67KHZ吗?不对啊,师傅,那要怎么算出实际应用的频率
    绿色的微笑

楼主:
指点一下,回答的好的加分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来回答啊

网友D(2013-05-09):
脉冲量*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回馈脉冲数量,所以一圈需要多少脉冲数量,可以自己改变电子齿轮来设定.然后用电机转一圈丝杆移动的距离/一圈所需脉冲数量=一脉冲移动距离.
根据上面的公式可以计算移动任意距离所需的脉冲量.
脉冲频率只和转速有关,与移动距离或是电机转多少圈没有关系.(不考虑电机实际能达到的最高和最低速),所以问题中的"是不是要让伺服电机转1000转,YO脉冲输出的频率要达到16.67KHZ吗?"正确的表述应当是"是不是要让伺服电机转速达到1000转/分钟,YO脉冲输出的频率要达到16.67KHZ?"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YES".而前一种表述,概念是混乱的.
  • 下载积分:+1(batwin) 热心助人!

网友E:
    给你个直接公式吧 实验一下
    附件: 1.rar (10 K) 下载次数:89

网友F:
    学习中,不懂
    喜欢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