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我的三菱PLC怎么了

楼主(2012-05-28):
新的FX2N-48MR,使用三天X0就坏掉了,而且X0接的是急停开关,不常动作的,其他动作频率很高的点都正常,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各位同行有遇到过没,

网友A:
检查是接的DC24V吗?急停带灯吗?灯是否接的P24和X0?检查程序是否正确?

楼主:
电源是PLC自带的电源,没有接任何指示灯,弄得我心里都没底了,新东西啊!而且更怪的是,当我把点改到X16上去以后,再用线碰X0又有输入了(在没改点之前,我也用线碰过,确认X0 没有输入才改点的。),真是怪事啊。。。。

网友B:
接线问题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C:
同意3楼

网友D:
应该是接线问题

楼主:
就是个急停开关,怎么贵出现接线问题呢!改了点后设备正常运行了,是不是运气太好遇到问题机了。

网友E:
FX2N-48MR很多假货

网友F:
各位同行,楼上讲的情况我今天也遇到了,是X33不能驱动,该点更换其他点也不起作用,是不是这一步有问题呀,是FX128和亚控软件通信,没有外部接线,其他点测试正常,急,急,急

网友G:
急停也接X0??
我们老板说,急停就是切断电机电源,跟PLC不搭界
哎,我现在写的PLC程序就是按照他的说法写的。急停直接关掉电源,不通过PLC

网友H:
现在很懂设备都是要求急停直接切断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的

网友I:
?? 急停直接切断电源的话.. 那机器不是还会有动作嘛. 我们的话.. 按了急停机器都不懂了
SS

网友I:
??  急停直接切断电源的话.. 那机器不是还会有动作嘛. 我们的话.. 按了急停机器都不动了
SS

网友J:
引用 网友I:
??  急停直接切断电源的话.. 那机器不是还会有动作嘛. 我们的话.. 按了急停机器都不懂了

我们做法是:各个急停进继电器,然后继电器常闭点串联起来控制380V。程序也有急停保护,
断了急停后,220V  380v,都切断,然后触摸屏提示哪个急停拍了。
急停回复后,设备不能自动启动,,需要再次按下启动按钮,

像楼上几位,说的直接断电,如果急停复位呢,设备运行不运行? 如果继续运行,那就应该叫一时停止了,而不是紧急停止。

网友K:
也有可能是偶然事故嘛!
低调!

网友L:
急停拍下停止动作应该就ok了吧,没必要断电。。

网友M:
模块质量问题

网友N:
接线不良 导致

网友O:
急停控制电源,和接触器都可以,我们公司是接PLC的输入点控制程序

网友P:
,LZ遇见鬼咯。呵呵
努力!

网友Q:
急停也接X0??
我们老板说,急停就是切断电机电源,跟PLC不搭界
哎,我现在写的PLC程序就是按照他的说法写的。急停直接关掉电源,不通过PLC

如果是西门子的你就玩完了,你是搞技术的还听你老板的!

网友Q:
一般假货的情况比较大,我的FX1N也碰到过,想修自己换个电阻和光隅,不想修退货~

网友R(2012-07-11):
要是多个动作一起做,急停不写进PLC那该怎么停??

网友S:
我也觉得急停不需要经过PLC,PLC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啊

网友T:
程序中,急停可对PLC的所有的输出点复位。即不工作!

网友U:
可能中奖了吧,水货
zsh340

网友V:
三菱PLC是最耐用的,楼主说得情况肯定是接错线了,如果是其它(西门子除外)品牌的PLC只怕X0端早烧掉了。

zsh340

网友V:
引用 网友H:
现在很懂设备都是要求急停直接切断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的

急停如果直接切断PLC的主电源时,会有一个延时才会停掉正在运行的机械。除非你同时切官OUTPUT的电源。
利用程序来急停可以马上停止正在运行的机械。
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zsh340

网友V:
引用 网友H:
现在很懂设备都是要求急停直接切断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的

这叫不很懂、、、、、

zsh340

网友V:
引用 网友Q:
一般假货的情况比较大,我的FX1N也碰到过,想修自己换个电阻和光隅,不想修退货~

假货就不知了,我们一直都是用真品行货。所以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些奇怪的情况。

网友W:
一般没那么容易坏的,有可能你把DC 24V接成AC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