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泵出水口大小与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2-05-29):
水泵在进水口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出水口大电流大还是出水口小电流大?在论坛里各有个的说法,望各位大师讲解下。本人所在公司由于设备不齐全无法测试。

网友A:
肯定是出口小电流大
Dengjiuhe

网友B:
在出水口不大于设计口径的情况下,出水口越大,电流越大。

网友C:
钳形表该有吧?把出口捂住,再看电流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网友A:
出水口越小助力就越大电流也就越大
Dengjiuhe

网友D:
2楼说得对,出口大电流大

网友E:
出水口小电流大,这我相信。出水口大电流大,错了哦,试想一下,直径100MM的,接个直径100000000MM的,难道电流就会大吗?

网友E:
水泵电机电流和水压有关,和供水流量,多大水泵,用多大电机,这都是有标准的。至于具体选型多大,建议去百度

网友B:
补充一下:
对于常用的离心水泵,在出水口不大于设计口径的情况下,出水口越大,电流越大,注意这有提到不大于设计口径这一点。这个有普遍的实际操作经验。
对于轴流泵或则是容积泵,则是恰恰相反的。
由于文字有限,我们讨论的只是一些普遍现象,牵涉到选型时,询问供应商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