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系列PLC输出问题

楼主(2012-05-29):
请教一下 S7-200系列PLC问题 输出继电器输出,和输出为晶体管输出不能替换吗? 晶体管也就是有24V电源才能通!继电器直接接通。。。我想问下继电器直接输出带不了步进电机? 本人对步进电机接触的很少。。。。。有高手可详细解答一下!不慎荣幸!
每天一点点

楼主:
置顶 置顶。。。等待。。。等待。。。。在线。。在线!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那要看你的选的PLC是源型漏型的,继电器的输出COM端可以正负都可以,双极性的。别的应该和型号有关。
选的时候要PLC 电机要对应起来的。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B:
哎呀,这个问题我理解是,如果规定需要将继电器在1秒时间内动作(闭合、断开)100次,恐怕目前没有一款继电器能够实现这个功能了,也就是说它的频率响应达不到要求。了解一些电子知识的人都知道,晶体管也有低、高频之分,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C:
步进电机: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元件。而继电器的通断无法达到其运行所需的频率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D:
继电器的通断有延时 不能用
而且动作频繁回容易坏
控制步进电机 用晶体管 24V的话在串2K电阻限流

网友E:
那还要看你的输出的设备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