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作逆变器用

楼主(2012-05-29):
各位:我一直在想,用PLC发脉冲与脉冲输出点来把直流变交流。不知这个想法可行否?还请指教。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电力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有些时候不要混在一起考虑

网友B:
这种办法是可行的,逆变器不外乎是调整输出频率和占空比达到调压的,但PLC还要外加功率放大器才能达到大电流及电压,这样成本就不是划算了,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做逆变器是不是有点浪费?

网友C:
一个PLC要上千块或更多,一个触发板才20块,逆变出来的电压还要进行负反馈进行对比自动调整输出电压,PLC不好搞吧.不过总的来说你有这个想法是不错的,证明你水平到一个层次了,做技术越做你就会感觉原来与其相关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可以的,,,,不过要反馈回路。。、、、、要过零触发吗????那就复杂了。。。。。PLC好难做到。。。]]

网友E:
理论与实际应用上是可以的。我们经常使用的步进电机程序控制就是利用这个理论,步进放大器在一定意义是可以理解为功率放大器。只是一般脉冲控制是方波形式,如果需要正弦波程序与放大器需要特制。

网友F:
能用,但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G:
引用楼主吕工于2012-05-29 09:58发表的 PLC能作逆变器用 :
各位:我一直在想,用PLC发脉冲与脉冲输出点来把直流变交流。不知这个想法可行否?还请指教。谢谢
学习了,但愿搂住能实现。

网友H:
可以联系pLc厂家,把正弦波电路做在内部
永远的菜鸟

网友I: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

网友J:
顶楼主啊,曾几何时我也有这坏想法

网友K:
画张原理图

网友L:
高手啊!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