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S200里设置一个时间

楼主(2012-05-29):
请问大家,我想在S200里设置一个时间,当时间到时PLC停止工作,请问怎样做

网友A:
读取时间指令,把时间分别MOV到8个字节里面挑出你想比的年 或者月 所在的字节 和你设的一个值比较 然后置位一个触点。断开整个调用程序。
Made wish ,517029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