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旗舰版系统可以装s7-300吗?

楼主(2012-05-29):
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WIN7旗舰版可以装S7300,STEP7 V5.5,我的电脑就已经装上了

网友B:
可以WIN7可以装S7 5.5 但是得要32位系统的,64位的还不支持

网友C:
看看我的,我就是win7 64bit
下载积分:+1(原野) 怎么装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