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彩灯控制

楼主(2012-05-29):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道PLC的程序题,我个人完不成,需要大家的帮助。这道题是这样的:此方案共有四组彩灯,除1号彩灯以外,其余三组每组的4个彩灯都串接在一起,因此,每次点亮或熄灭都是一起的,有三种方案:①、以2、3同时点亮后,1、4同时点亮;②、按1-2-3-4的方式点亮;③、按4-3-2-1的方式点亮。此外,彩灯显示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模式,若是手动模式则只执行一次彩灯显示,若是自动模式,则可循环执行。请大家帮帮忙,帮我写写这个程序。(采用的是三菱的FX-2N系列的PLC)

网友A:
这个感觉好像什么学校的实验台,呵呵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B:
第一种方法只要两个输出,加个延时就行了,2和3的话用4个输出控制在加上延时就可以了,没几步的

网友C:
用时间控制

网友D:
多动动脑筋就可以了。

网友E:
挺简单的,可以时间控制点亮是顺序,三套方案可以用步进指令实现

网友F:
我刚试着编了下程序 ,思路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