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线与中性线的区别是什么?接地情况是怎样的?或什么情况下接地

楼主(2012-05-29):
保护线与中性线的区别是什么?
接地情况是怎样的?或什么情况下接地
沈阳新华是西门子授权集成商,并与ABB、施耐德等有良好合作关系;沈阳新华提供各类自动化工程设计安装、调试运营等及西门子PLC/DCS、ABB变频器等工控产品销售。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拿到电工证?
喜欢工控

网友B:
也有很多拿了证的人不一定立即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C:
保护线和中性线是两个概念。
绿色的微笑

网友D:
保护线就是我们平时说的PE线,需要变压器中心点可靠接地后接出的,是保护用的,平时不能当作工作零线。中性线一般是指的工作零线,不知是否正确。同一供电系统不能既有接地,又有接零。楼主先把接地和接零搞清楚。

网友E:
我也拿证了,但是我还真不知道具体怎么说,就知道接地和保护,哈哈,看来要补充能量了

网友F:
现在推广的是TN-S系统(三相五线制),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工作接地),N线(新规则不称零线)和PE(保护线)分别从此点引出,之后不再交汇,PE线专门接电器外露金属,不能他用,为了防止PE线断开失去安全,末端需重复接地.

网友F:
补充:N线不许再接地.

网友G:
在三相五线制供电中,中性线就我们所用N线,N线是经过漏电开关出来线(从漏电开关出来之不能与导电材料相连)。地线PE(不能过任何开关)也可以说中性线(与大地相连阻值大概在1欧以下)。
在三相四线供电中,理论上中性线可以做N线也可以做PE线,但只能做基中一种(做N线或做PE地),实际上在三相四线供电中是不采用单相用电的,把中性点当地线使用(不能重复接地)
回答正确别忘下加分哦
下载积分:+5(庞树恒)

网友H:
不错```我考试也考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