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9):
怎么样才可以三相异步电动机没有运转的时候让电机有保持力?

网友A:
加电磁刹车啊!停车制动!开车解除!

网友B:
买电机时要求带刹车的就好了

网友C:
1楼说的对

网友D:
最简单又高效的办法就是楼上几位所说的办法,除此之外还可以选用矢量变频器,精度要求不高,可采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精度要求较高,采用传感器矢量控制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又高效的办法就是楼上几位所说的办法,除此之外还可以选用矢量变频器,精度要求不高,可采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精度要求较高,采用传感器矢量控制模式!

难道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没有运转也有保持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难道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没有运转也有保持力?

运转信号是要有的,频率为0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加电磁刹车啊!停车制动!开车解除!

网友H:
零伺服功能

网友I:
锥形电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难道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没有运转也有保持力?

在变频器停止时,可以从变频器里通直流电到电机,保持电机转子不转动的,当然,这个保持力不是相当大。

网友K:
不错,锥形电机最实际。

网友L:
最优秀最可靠地方法是,加齿轮箱,用机械抱死电机,并加电机刹车盘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M:
引用 网友I:
锥形电机~~~

网友N:
首先要楼主为什么要这么搞,请楼主讲明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买电机时要求带刹车的就好了

有理。

网友P:
锥形转子电动机、电磁制动、机械制动、矢量控制都行。

网友Q:
加刹车最实用

网友R:
矢量控制时,可以通过变频器的内部块子作个速度比较,当电机速度为0时,给电机一定的力矩,不过成本比较高,西门子的6se70我这样用过。

网友S:
加电磁刹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难道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没有运转也有保持力?

YES!当然这也不是随便找一台变频器就能完成的!

网友T:
添加制动器如抱闸

网友U:
电磁抱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