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转RS232COM数据线问题

楼主(2012-05-29):
各位大侠,本人有一条USB转RS232COM的数据线,再经过编程电缆连接笔记本和PLC。问题是用台达的电缆与台达PLC可以连接,但用三菱FX的电缆却连接不了三菱FX的PLC(PLC编程电缆在台式机上用是正常的),有哪些原因呢?谢谢喽!

网友A:
有没有安装驱动啊 或驱动安装错误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关注。驱动都安装好了,与台达DVP已经连接OK了,三菱FX不行。

网友B:
线太便宜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会不会和波特率有关

网友D:
应该是线的问题!

网友E:
台达的COM口可自动选择,三菱的要人工选择!

网友F:
6楼说的很正确

网友G:
对要选择COM口

楼主:
各位说的都很有见地。COM口已经确认和设定了,波特率也设定了,都没有用,可能是线的问题(但在台式PC机上又能很好地与PLC连接)。

网友H:
USB转232coM口不是所有的RS232PLC编程电缆都支持的。它是需要条件的。买线时必须问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