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寄存器数据相加

楼主(2012-05-29):
哪位大侠知道,三菱PLC怎么才能让寄存器(如D100~D200)里面数据成批相加,但寄存器相加的个数可以任意设定的....
是否可以做到呢?

网友A: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哦,应该用平均值指令。先成批的乘以你要求个数N,然后利用平均值指令,求出的平均值就是你要求N个数的和。注意,求MEAN平均值的个数最大是64个。你可以分成几次。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下载积分:+1(周学成)
朝花夕拾

网友C:
楼上回答的完全没问题

楼主:
呃,谢大家了....

网友D:
用 暫存器 z

网友E:
变址加循环

网友F:
变址加循环太耗时间了,少数循环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