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一怪现象求解释

楼主(2012-05-29):
一台变频电机在不带PG控制任何频率下都能启动运转,带PG矢量控制就不能启动,一直抖动,更换过变频器(参数设置都一样),PG也更换过都不能运转,后换一台同型号电机用原来的PG就一切正常,

网友A:
可能是电机参数不匹配,输入电机的相关数据,尝试让变频器和电机自学习匹配一下。

网友B:
请看一下电机参数和编码器的参数设定

网友C:
电机和PG卡的参数不匹配。

网友D:
编码器问题

网友E:
参数设置不当导致的,请设置好参数再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