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怎样使用字元件里某一位的状态的问题

楼主(2012-05-29):
请教下给位大师:
我想直接用如D300里的第五位的状态来触发一个线圈 是不是一定的 把D300移动到k4m0 然后取m5的触点? 有没有直接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用BON(ON位判断)指令,它指定一个字元件(源操作数)的某一位(自己设定),如果这一位为ON(也就是为1),目标操作数就为ON.按你所说的那样可以这样写LD X0 .BON D300 M0 K5.(D300是源操作数,M0是目标操作数,K5是D300指定的位,当X0为ON时,D300的第5位为1时,M0为ON.这时即使X0为OFF,M0也为ON.当X0为ON,D300的第5位为0时,M0=OFF.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实际应用的案例。简单说一下。有点好奇部分高级指令的实用性而已,同时有助于加深一下此指令的应用。
朝花夕拾

网友C:
楼主是用的FX还是Q系列啊,如果是FX系列酒按楼上的那样做,如果是Q系列假如 你要用D300的第一位就直接写D300.0如果是第五位就写触电为D300.4就OK了因为Q系列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哦 谢谢!我是初学者,看到了组合位元件的时候才想到的。没有实际的项目!!

网友D:
FX3U直接支持数据寄存器的某一位读取。